直线轴承内径公差问题

楼主(2018-06-21):
如图是MISUMI直线轴承的选型资料,对于内径dr,写的公差是负公差,如果是负公差,直线轴承内径和轴配合就会很近 ,导致摩擦增加,但导向精度好,是不是正公差会好点点儿,但是正公差会导致导向不好,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A:
这个孔给负公差主要是为了方便加工,采用基孔制。
至于你说的增加摩擦,是可以通过轴的公差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孔给负公差主要是为了方便加工,采用基孔制。
至于你说的增加摩擦,是可以通过轴的公差来控制的。

不怎么明白,用到直线轴承装配是基空制我明白,可是给孔加负公差和正公差会对加工有影响?直线轴承这里的负公差是装配上滚珠后的负公差,不是直接加工出来的

网友:
我只能回复你,使用中感觉不出来。请结合关联部件的设计要求和实际生产质量能力。

网友:
直线轴承与镀铬棒的配合都是采用的小过盈量的。

网友:
直线轴承内部有很多小钢珠,这些小钢珠镶在非金属上,这就使小钢珠在径向有个微小变化,另外直线轴承与导向轴是滚动摩擦。

网友:
图中给的dr数值就是配的轴的直径尺寸。

网友B(2020-03-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孔给负公差主要是为了方便加工,采用基孔制。
至于你说的增加摩擦,是可以通过轴的公差来控制的。

就是为了增加过盈量,来提高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为了增加过盈量,来提高刚性

今天看我当时的回复确实不对

网友(2022-10-31):
有无大神解答下,直线轴承作为对心工件反复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