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厚的不锈钢管怎么和三通连接

楼主(2018-06-21):
外径6mm,厚度0.5mm的不锈钢管,怎么和三通接头连接

楼主:
有什么样的三通接头是可以和这个钢管连接的

网友A:
卡套式三通

网友B:
快拆卡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套式三通

另外两头要和塑胶软管连接,这样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拆卡箍

三通和钢管用卡箍吗,它俩不都是硬的吗

网友C:
有扩口式接头,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扩口式接头,了解一下

扩口式接头就是楼上说的卡套式街头吧,另外两条要接塑胶软管,这种接头能接塑胶软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两头要和塑胶软管连接,这样也可以吗

软管恐怕不行,但你可以把软管用卡箍套在一小段不锈钢管上,在把不锈钢管安在三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恐怕不行,但你可以把软管用卡箍套在一小段不锈钢管上,在把不锈钢管安在三通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恐怕不行,但你可以把软管用卡箍套在一小段不锈钢管上,在把不锈钢管安在三通上

一头接这个6×0.5的钢管,两头接塑胶软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头接这个6×0.5的钢管,两头接塑胶软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吗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嗯嗯,谢谢

网友:
这么薄的管子,无法做出螺纹孔的,建议采拼焊而成。

网友:
前半年搞装修时看到的,内地小县城都有做家用不锈钢供水工程的,我看过其三通。卡压式或者螺纹连接都有。也有一些既有螺纹也带卡压的三通。
价格原因,我只是看了一眼样品,没有选用。
卡压式的不锈钢管或者三通,不行就查不锈钢家用供水工程。自行百度吧。

网友:
这么薄的壁厚,用卡套式接头比较合适。

网友:
弄个转换接头?一边卡套一边软管的?然后再接个三通?

网友:
焊接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