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钻镗床上的切削参数推荐图,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2018-06-21):
第一张是机床铭牌

第二张是切削推荐图

网友A:
给两张图,你想要做什么

网友B:
这个不太靠谱
镗床,按照规定是给出镗杆直径,而不是最大镗孔直径
最大镗孔深度?一般应该是工作台移动范围,
另外,T2235。不是国内机床命名的规则
切削推荐图,对于镗床而言,纯属扯淡。
国内能正儿八经的制造镗床的没有几家工厂,山东没有、华东(山东、安微、江苏、浙江、上海)应该也没有。所以这是一家野路子工厂

感觉这似乎是一台钻床

网友C:
可以从第二张图上看到各种转速的齿轮配比情况,还有孔径对应的切削速度

网友:
这类切削类加工设备通常是转/分钟,或米/分钟。主运动为旋转运动适用前者,主运动为直线运动适用后者。
钻床以转/分钟为单位。换算成米/分钟要将钻头的周长乘以转速。

网友D:
切削速度=孔径*3.14*转速
以图为例
0.1*3.14*140=43.96
这个表就是省略了计算步骤,可以方便查出参考数值

网友:
在山东做机床的告诉你,这家机床公司确实存在,而且曾经还很不错。
这样的机床做粗加工和半精还可以,精加工的水平较大厂机床差一些。
现在这公司改制变成普利森机床,产品质量水平一般般,可参照滕州威达或鲁南的机床水平,比纯野路子好点,属于低端偏上一点。

网友E:
这东西根据材料不一样,参数都不一样,而且我目测这台镗床是两用的,涉及到了BTA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两张图,你想要做什么

这是机床铭牌和切削参数标牌,我看不懂请教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靠谱
镗床,按照规定是给出镗杆直径,而不是最大镗孔直径
最大镗孔深度?一般应该是工作台移动范 ...

机床是山东德州生产的我们都用好多年了,主要做液压油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第二张图上看到各种转速的齿轮配比情况,还有孔径对应的切削速度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误差好大   以至于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削速度=孔径*3.14*转速
以图为例
0.1*3.14*140=43.96

谢谢您,解释的很具体到位,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根据材料不一样,参数都不一样,而且我目测这台镗床是两用的,涉及到了BTA钻。

是深孔钻镗床,主要生产液压油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深孔钻镗床,主要生产液压油缸用的。

参数自己调整,根据钻杆,刀杆直径不一样,吃刀大小不一样,都要调整的,原则是不能有震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