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凸轮轴,探讨

楼主(2018-06-21):
如图,凸轮组固定,左右两圆定距100
凸轮旋转,推动左右两圆摆动行程10(即凸轮组的最大距离10)
左圆紧贴小凸轮,右圆紧贴大凸轮,凸轮组转动时,两圆时刻贴紧
动作如下:渐进→ 停■ 渐退←  停■
这是一根凸轮轴的设计,欢迎大家前来探讨,不懂的也可以看看,一起研究研究
补充:这是要求两个凸轮的轨迹图形,希望有高手解答能贴个凸轮的尺寸图

网友A:
你所说的凸轮组是什么意思?
一个凸轮运动时同时推动左,右两个圆同时左移或停止,或同时右移。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对吗?

网友B:
凸轮由两段不等半径的圆弧(半径差为圆运动最大位移)和两段变曲率的圆弧组成。这个要给出具体的渐进 渐退运动曲线(圆的位移时间曲线),这样即可求出凸轮轮廓。

网友:
凸轮机构工作时,凸轮和从动件都在运动,为了在图纸上绘制出凸轮的轮廓曲线,可采用反转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凸轮组是什么意思?
一个凸轮运动时同时推动左,右两个圆同时左移或停止,或同时右移。这样理解你 ...

左右两圆可以当成一个整体件,大凸轮推动右圆,机体往右进,回程时小凸轮推左圆,机体往左走,如此实现机体的往复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右两圆可以当成一个整体件,大凸轮推动右圆,机体往右进,回程时小凸轮推左圆,机体往左走,如此实现机 ...

周末帮你看看,手里还有一个凸轮连杆机构的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大侠的凸轮连杆怎样了?我怎么觉得没必要用凸轮,直接连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末帮你看看,手里还有一个凸轮连杆机构的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学习学习。

好的,谢谢,如果我有结果了也贴出来给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由两段不等半径的圆弧(半径差为圆运动最大位移)和两段变曲率的圆弧组成。这个要给出具体的渐进 渐退 ...

渐进和渐退并不要求,但要“匀加速”“对称”,往后把凸轮吃透了可以添加时间节点的要求,给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做一个时序图,在画曲线

网友:
等径凸轮?

网友C:
共轭凸轮了解一下。

楼主:
可以这样认为,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轭凸轮了解一下。

对,正确的名字! 可惜网上找到的资料有点少

楼主:
求得R=32.5   r=22.5

楼主:
利用绘图软件画出简略图形,已知机体进退"匀速",
如何求得升降弧图形尺寸?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周末帮你看看,手里还有一个凸轮连杆机构的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学习学习。

啥凸轮连杆问题,贴出来一起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凸轮连杆问题,贴出来一起研究研究吧

明天发一个凸轮连杆组合的帖子,一起讨论学习下。

网友E:
两轮时刻紧贴,距离固定,也就是同时向左或向右,这样理解对不。
还有对称互补不对 ,就是同样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轮时刻紧贴,距离固定,也就是同时向左或向右,这样理解对不。
还有对称互补不对 ,就是同样同向的 ...

一个凸轮也可以做到,只不过占用空间会很大,而共轭凸轮是有它优势所在的。那么请问,如果假设用一个凸轮解决,凸轮轨迹怎么求?在看反转法,还在学习中,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两圆可以当成一个整体件,大凸轮推动右圆,机体往右进,回程时小凸轮推左圆,机体往左走,如此实现机 ...

这想法不错

网友:
共轭凸轮

楼主:
请教下兄台你的这个共轭凸轮轨迹是怎么求得?或者说是怎么绘制出来图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凸轮也可以做到,只不过占用空间会很大,而共轭凸轮是有它优势所在的。那么请问,如果假设用一个凸轮 ...

不会算 ,随手画了个坐标图 ,还是这个直观,感觉共轭凸轮体积并不占优势,最大好处就是原来一个凸轮完成的工作由两个来干,一个是提高运行速度,另一个就是精密,但是设计难度大大增加。简单动作单凸轮配双从动轮也一样,只不过感觉三个轮轴中心要排列在一条线上 ,而共轭凸轮随意排列,调整两个凸轮相对角度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兄台你的这个共轭凸轮轨迹是怎么求得?或者说是怎么绘制出来图形?

主凸轮不用说了吧,根据你的需求做,副凸轮,可以用sw里的运动仿真捕捉轨迹生成副凸轮(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要做出主凸轮,给出摇臂尺寸给做凸轮的厂家,他们有软件会做出副凸轮的,我们只要复核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画是能画出来,能不能用就不知道,毕竟凸轮这玩意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加减速用摆线曲线

加减速用摆线曲线

楼主:
留个图做记录,给以后的自己回头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图做记录,给以后的自己回头研究

啥机上的?

楼主:
机子就不说了,免得惹上麻烦,凸轮轴可以介绍一下。
这根轴是整台机子的主运动核心,中间共轭凸轮控制往复运动动作,运行速度非常之快。最侧边两个也是凸轮,控制着机体前端 上部的一个冲压动作。
推料 ———— 轴把机体推出一段行程后,上部冲压开始动作,进入准备阶段。
冲压———— 机体停止在远程休止阶段,上部开始整个冲压过程并回退。
回程———— 待上部回退撤出冲压区域,机体回程。
填料———— 机体处于休止阶段,填充材料。

网友:
@湖湘散人 朋友,请移步这里看看,能否帮到lz,谢谢

网友:
这是个什么玩意,异形凸轮齿轮呀!都看不出来你这玩意是干嘛的

网友:
刚进论坛,四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