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设备的轴承密封设计

楼主(2018-06-22):
最近在设计一套打磨专机,里面涉及轴承的铝削粉尘密封方式,做了以下归纳总结,特此分享一番:

  一、滚动轴承的密封方法可分为接触式密封及非接触式两类
1)接触式密封有毡圈密封、密封圈密封等。
2)非接触式密封有轴向曲路密封、径向曲路密封、油沟密封、挡圈密封等。
二、轴承的密封:
密封作用:轴承的密封类型为了使轴承保持良好的润滑条件和正常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轴承的工作性能,延长使用寿命,对滚动轴承必须具有适宜的密封,以防止润滑剂的泄漏和灰尘、水气或其他污物的侵入。
轴承的密封可分为自带密封和外加密封两类。所谓轴承自带密封就是把轴承本身制造成具有密封性能装置的。如轴承带防尘盖、密封圈等。这种密封占用空间很小,安装拆卸方便,造价也比较低。所谓轴承外加密封性能装置,就是在安装端盖等内部制造成具有各种性能的密封装置。 对轴承外加密封的选择应考虑下列几种主要因素:
1.轴承润滑剂和种类(润滑脂和润滑油);
2.轴承的工作环境,占用空间的大小;
3.轴的支承结构优点,允许角度偏差;
4.密封表面的圆周速度;
5.轴承的工作温度;
6.制造成本。
外加密封又分为非接触式与接触式两种。分述如下:
1)非接触式密封非接触式密封就是密封件与其相对运动的零件不接触,且有适当间隙的密封。这种形式的密封,在工作中几乎不产生摩擦热,没有磨损,特别适用于高速和高温场合。非接触式密封常用的有间隙式,迷宫式和垫圈式等各种不同结构形式,分别应用于不同场合。非接触式密封的间隙以尽可能小为佳。
2)接触式密封接触式密封就是密封与其相对运动的零件相接触且没有间隙的密封。这种密封由于密封件与配合件直接接触,在工作中摩擦较大,发热量亦大,易造成润滑不良,接触面易摩损,从而导致密封效果与性能下降。因此,它只适用于中、低速的工作条件。接触式密封常用的有毛毡密封、皮碗密封等结构形式,应用于不同场合。 根据轴承工作状况和工作环境对密封程度的要求,在工程设计上常常是综合运用各种密封形式,以达到更好的密封效果。
三、轴承的密封举例

网友A:
我以为楼主有自己的见解,没想到只是把机械设计手册介绍了一遍,上次我也遇到了粉尘环境轴承密封的问题,而且是4公斤压力环境的密封,当时把手册这一部分翻了四五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楼主有自己的见解,没想到只是把机械设计手册介绍了一遍,上次我也遇到了粉尘环境轴承密封的问题,而 ...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还没有调试,所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等效果出来了再分享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楼主有自己的见解,没想到只是把机械设计手册介绍了一遍,上次我也遇到了粉尘环境轴承密封的问题,而 ...

兄弟啊,我现在也是做方案初始设计,后续调试改进肯定会持续分享的。

网友(点评):
我的也没有开始调试,不过快了,下月初肯定要调试,到时候相互分享一下经验,相互学习

网友(2020-07-22):
有结论了吗,我想选用骨架防尘圈,不知道是否可行。之前接触磁力油封,但是这玩意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