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拆就拆(3)

楼主(2018-06-21):
(图片)

网友:
6666
有一个位置,顶丝断了。你把顶丝焊接一个螺母上去,把断了的顶丝拧下来,然后有上了一个螺钉继续顶是吧?

那么就针对顶丝断(或者是螺丝断在螺丝孔中)还有其他的好的拆卸方法么?

网友(点评):
以前螺丝断在孔里,若有还有一截漏出来,可以试试磨平面上扳手。没漏出来,钻孔后重新用丝锥或新螺丝搞搞。也可以考虑电火花。

网友(点评):
顶丝螺纹不是自锁的吗?再上个螺钉能顶动卡在孔里的顶丝吗?

网友:
那个孔应该是钻孔后焊接,焊接后机加工成的

网友(点评):
仔细看过了,后补的情况不存在。

网友(点评):
本人非加工行业 猜想这个同层主所说直径80里面的那个油孔 先钻孔,后攻螺纹或者其他镶好,再机加,可能就看不到加工痕迹 之前有外发过吸头 下端面有几个吸孔,要在侧面打孔将它们串起来,然后将侧孔堵住,有些

网友(点评):
有些做工可以的都看不到侧孔的痕迹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有T型工艺孔,压盖分度准确的话应该能对上油孔

网友:
动手能力强,爱思考,厉害。。

网友A:
楼主焊的那个螺母去哪里了

网友(点评):
我也在关心

网友(点评):
焊的那个螺母已经和断的那个顶丝一起给拿掉了,重新用新的螺丝代替了。

网友:
66666大神又更新了

网友:
爱动手,好玩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挺强,也很爱思考,定有远大前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的那个螺母去哪里了

楼主只是示意了下如果断了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是示意了下如果断了如何解决~

给螺栓做了个螺母拧出来了

网友:
拧断的那个顶丝应该是拆卸的工艺孔,需要两边对称顶起

网友:
长知识了,楼主好样的

网友:
魔鬼藏在细节里,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很有意思,期待楼主继续分享

网友:
是否是铸造后加工的呢?

网友:
那个孔应该是先加工好这个内圈,在内圈打好孔再镶进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的那个螺母去哪里了

丢了吧,还要那玩意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