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回零问题

楼主(2018-06-22):
立式加工中心的三个轴XYZ正向是哪边?回来时分别朝哪个方向回零?

网友:
坐标系都是用的笛卡尔坐标系,右手姆指向上为Z正向,食指为X正向,中指为Y正向;机床的移动正向就要看是主轴固定式还是工作台固定式了,对应笛卡尔坐标系就可看出来了;回零方向的话就要看机床设计了,这个是可以根据机床更改的!

补充内容 (2018-6-22 10:42):
机床的回零方向是可以在机床参数中设定的,一般都让机台回到机床的门口这边,以方便机床的操作,这就要看机床的门开在哪边了,当然也有回零不在门这边的,这要看机台制造厂的设定了!

网友(点评):
机床有规定的回零方向

网友:
旋钮调到回零状态,选择XYZ轴,自然就看到各个伺服轴的回零方向,另外加工中心移动的是工作台,不是刀具,刀具只能移动Z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