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怎样有效更改零部件名字

楼主(2018-06-22):
SW装配体中对于已经保存在外部的零件怎么更改名字,能使装配体中零件名称跟着变更。有没有快捷简便的方法,或者插件推荐。

网友A:
可以另存为,改名字;软件也有,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另存为,改名字;软件也有,可以百度一下。

我试了,另存改名字之后装配体不会变

网友B:
在文件夹里找到该零件。选中右键有个solidworks- -重新命名命令,改名保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文件夹里找到该零件。选中右键有个solidworks- -重新命名命令,改名保存就好了

方案到详细设计时几百个零件都要这样弄吗?我知道这个办法觉得麻烦才发帖求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另存改名字之后装配体不会变

要在装配体打开的情况下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装配体打开的情况下另存为

是以整改装配体的形式另存为吗?

网友:
在打包里有替换,你可以试试,批量的,但这个要求在每个名称都有相同的部分,可以批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以整改装配体的形式另存为吗?

试了下,可以了。
这样改名字工程图能关联吗?

网友(点评):
工程图不能关联的

网友(点评):
如果整个装配体大部分要改名,可以用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以整改装配体的形式另存为吗?

首先打开装配图,再打开你想要改名的零件,然后把零件另存为就可以了,如果单单打开零件不打开装配,导致装配图无法关联你更改过的零件。

网友:
可以用打包命令,里面有个替换,不过这是批量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包、改

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另存改名字之后装配体不会变

打开装配体,然后再打开零件另存为其他名字。装配体中的的零件名称也会跟着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装配体,然后再打开零件另存为其他名字。装配体中的的零件名称也会跟着变。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86f4a73e99a57037d652692c.html

网友A:
solidworks批量修改属性、批量添加属性的方法: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19192ad8097712e53e570793.html
很多问题百度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批量修改属性、批量添加属性的方法: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19192ad8097712e53e5707 ...

嗯,我软件14版的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