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做的传动轴和齿轮的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18-06-22):
关于一般传动轴,一般调质到多少硬度,齿轮的热处理工艺呢,先调质 在齿面高频淬火?调质到多少硬度?淬火呢?

网友:
望大神详解

网友A:
45#做传动轴,一般正火处理或者调质处理就行,调质HB228-255.装轴承的部位淬火:HRC45-50.

45#的齿轮零件,加工之前一般安排正火预处理,使内部组织均匀,为后续机加工做准备,然后,是调质热处理,再加工轮齿;齿面高频淬火,HRC50-55,提高齿面硬度。

45钢属于常用材料,参考过去的图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做传动轴,一般正火处理或者调质处理就行,调质HB228-255.装轴承的部位淬火:HRC45-50.

45#的齿轮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