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格导轨连接器探讨

楼主(2018-06-22):
如图所示,名称为手动导轨连接器,常用于方形铝型材/导轨(如80*80)的连接,可快速拆装。想用于NC2/3冲床搬送机械手移送杆,模内移送。

图1、2,通过旋转内六角来使锁头移位夹紧,内六角处为偏心轮。

初步想法见图3、4,锁轴上铣腰型孔,手动偏心轮锁紧。

疑问:

1.偏心轮自锁条件D/e≥14(D是外径e偏心距),假如取等于14的,那整个设备在高速连续运转受力的情况下,到底会不会松??(配有检知)

最后,谢谢大家!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楼主想要知道偏心轮锁紧在高速下是否会松动,首先要知道这个偏心轮的锁紧力有多大?

网友:
参数表都没有的吗

网友(2018-07-29):
张强aiai  ,你好啊,有联系方式吗,或者加我一下QQ  2381172720
请注明 机械论坛的名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