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内壁攻M5的螺纹孔,需要外径、内径多大的钢管

楼主(2018-06-22):
一个钢管需要和M5的螺纹连接,在钢管内壁攻螺纹,需要外径、内径分别多大的钢管

网友A:
这个你随便啊,只要内径小于螺纹小径就行,外径看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随便啊,只要内径小于螺纹小径就行,外径看你的要求

外径最小需要多少,我外径根据这个螺纹来定

网友B:
内孔最好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孔最好4.2.

嗯嗯,外径需要多大呢

网友(点评):
大于8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