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定位问题

楼主(2018-06-22):
原来以为自己懂了,现在又迷茫了,过来求教
关于轴承的定位,有说定位内圈的,又说定位外圈的,又有说都要定位的,下图,第一幅图内外圈全定位了,第二幅图,定位外圈,为什么,最好能说的通俗易懂些,先谢谢了

楼主:
还有如果没什么要求,很粗糙的那种,类似商场手推车那种,假设轮子里加轴承(手推车轮子其实没轴承,假设加轴承),能不能直接靠过盈配合来装配轴承呢,直接装在光轴上,不定位

网友A:
其实我觉得都没问题,像深沟球轴承这种不可分离的轴承如果只需要内圈定位或者外圈定位, 然后没定位那档选择一个面施加预紧就可以了(哪个面看你受力方向),其实像你图G哪个挡圈并不起精确定位作用的,你可以查一下图纸,一般挡圈槽宽度都比挡圈大一点的,目的只是防止有大的轴向移动时当一下而已,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要求高的场合,深沟球也要轴向预紧,不然会有异响

网友B:
定位必须加,否则容易脱出。定位主要看允许活动量。

网友C:
轴承挡边的设置是根据使用需要和轴承型式决定的。一般轴承都是成对安装的,图示只有一边,所以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只有合适与否。
一般像这种深沟球轴承,右上角和左下角不需要挡。如果右上角和左下角挡了,那另一边的轴承外环就可以全部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必须加,否则容易脱出。定位主要看允许活动量。

意思是内外圈前后全部要定位限制住么,这样会不会影响轴承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都没问题,像深沟球轴承这种不可分离的轴承如果只需要内圈定位或者外圈定位, 然后没定位那档选 ...

对于深沟轴承,我的理解是将内圈定位(左右限制住),不定位外圈了,好像也没什么影响,都定位会不会影响轴承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挡边的设置是根据使用需要和轴承型式决定的。一般轴承都是成对安装的,图示只有一边,所以无所谓正确或 ...

所说的定位右上角和左下角是不是就是定位外圈的意思,将外圈轴向两边限制住

网友D:
说到底就是一个轴向力
挡圈理论上不承受轴向力,只有定位作用
轴肩、螺母、端盖什么的既有定位作用,又可以承受轴向力
所以不承受轴向力的轴承只需轴肩和挡圈在轴承两面定位一下就行,一边一个定位就可以,内圈外圈无所谓
承受轴向力的就需要用螺母、轴肩、端盖配合同时夹紧内圈或同时夹紧外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深沟轴承,我的理解是将内圈定位(左右限制住),不定位外圈了,好像也没什么影响,都定位会不会影响轴 ...

如果另一边不定位,在受力情况下会由于游隙的影响微量窜动,恶劣点的情况可能会使系统振动噪音加大,影响寿命。如果都加定位也不会影响转动的,本来轴承就是要预紧的。

网友:
感觉是你想复杂了,其实没那么复杂的,一般使用都不定位但必须加挡圈,目的就是防止轴承轴向移动逃出,轴承轴向稍微移动0.几毫米是不影响使用的,所以挡圈沟槽宽度 要比挡圈厚度要大0.几,只有对旋转轴向精度有要求的地方才需要定位。

网友:
LZ说的都是轴向定位,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固定。不是内外圈配合精度。

网友:
找一本轴承经典书 就算看不懂也看一遍 前后联系 定位 预紧 各种形式轴承 各种安装形式 热影响  成为一个系统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到底就是一个轴向力
挡圈理论上不承受轴向力,只有定位作用
轴肩、螺母、端盖什么的既有定位作用,又可 ...

明白了,说的比较容易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另一边不定位,在受力情况下会由于游隙的影响微量窜动,恶劣点的情况可能会使系统振动噪音加大,影响 ...

懂了

网友(2018-07-31):
这个也不懂

网友(2018-11-12):
我觉得图h比较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