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转动医疗手臂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8-06-22):
如图所示的一个手臂,关节1处要实现连杆的上下转动,关节2处熬实现2根连杆的上下转动,关节3处要实现喷罩相对于连杆的左右转动。各位大侠能着重看一下关节1和3处的方案和安装方式嘛。

网友A:
1处是轴套结构,2处是汉堡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处是轴套结构,2处是汉堡结构

那么问题来了,汉堡结构你是选择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汉堡结构你是选择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看承重吧,如果受力很小,肯德基的劲脆堡就足够了,如果受力很大的话,还是建议用麦当劳的巨无霸。

网友(点评):
大神就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处是轴套结构,2处是汉堡结构

大侠可否讲下3处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可否讲下3处的结构

没看到实物,不是很确定,但应该是轴套式结构

网友:
轴套类,同心度能保证吗,你这是闷头锁紧的,可以看看爱普生的机械手臂。

网友(2023-03-27):
积分在手,下载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