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和接近开关使用区别

楼主(2018-06-22):
行程开关和接近开关使用区别是什么,什么情况用哪种开关,请大侠讲解一下,谢谢! ?6 c% I/ I3 U- F

网友:
接触和非接触的区别

网友(点评):
这个知道,但什么时候用接触的,什么时候用非接触的

网友:
行程开关比较廉价,接近开关比较贵,接近开关一般用非接触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在使用上,接触的是否比不接触的更保险一些?

网友(点评):
不同的工作场合,使用不同形式的开关,各有优缺点,实在是不能一句话概括的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看你的使用场合和预算情况。至于优缺点,随便一本电气入门的书里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