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外壳模型疑惑

楼主(2018-06-22):
如图
1. 图1  门板这个模型,这样的模型怎么建立的? 里面有钣金,还有焊接件?(如果是我,我会把它搞成一个装配体)
别人给我的模型却是一个零件,而且看不到建模过程,只有输入1 2 3 4 。。。 怎么回事呢?  这么复杂的零件怎么会是一个零件呢?
2.  图2  再看防护罩装配体这个模型,里面的各个零件怎么都是固定? 我的理解是一个装配体里面第一个插入的是固定的, 后面都是浮动,怎么它全搞成固定的? 为什么这样搞?
3.  图3和图4 再看接盘部件这个装配体,也是每一个零件都是固定,然后我点击某个零件, 提示你 想进行特征识别吗? 结果进去也是看不到建模过程。

网友:
别人这是直接用装配体另存为发给你的

网友:
应该是中间格式转过来的,所以没有特征,看不到建模过程。都固定,是为了防止零件乱跑吧,手动添加“固定”很简答啊。

网友:
格式不一样吧,特征识别一下

网友:
1 那是多实体零件,不是装配体
2 嫌添加装配配合麻烦,至少得添加三个重合配合才行,既然是不动的,直接添加固定多简单
3 先转换成中间格式,然后再打开,再保存成SW零件文件,这样你看不到特征顺序,也不方便改图,改图也能改,只不过是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
1. 图1  门板这个模型,这样的模型怎么建立的? 里面有钣金,还有焊接件?(如果是我,我会把它搞成一个装配体)
常规画图一般是出装配体的,不过这个图很明显是step或igs等中间格式转换过来的。

别人给我的模型却是一个零件,而且看不到建模过程,只有输入1 2 3 4 。。。 怎么回事呢?  这么复杂的零件怎么会是一个零件呢?
因为是中间格式转换过来的,所以建模过程在格式转换的过程中被舍弃了。不过多复杂的装配体,另存为prt格式都是变成一个零件。

2.  图2  再看防护罩装配体这个模型,里面的各个零件怎么都是固定? 我的理解是一个装配体里面第一个插入的是固定的, 后面都是浮动,怎么它全搞成固定的? 为什么这样搞?
选中零件,右键【固定】并没有多难,经常玩动画的人更喜欢用【固定】而不是【配合】,至少不要担心过定义,而且在修改、保存文件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速度更快。

3.  图3和图4 再看接盘部件这个装配体,也是每一个零件都是固定,然后我点击某个零件, 提示你 想进行特征识别吗? 结果进去也是看不到建模过程。
单件都是中间格式转换过来的。如果零件不是特别复杂,特征识别是可以恢复建模过程的。

PS:说点题外话,楼主把自带的帮助文件简单过一遍,就不会有上述疑问了。

网友:
对于我这个接触SW才不到一个月的小白今天下午也接收了几个文件类型为X_T的文件,百度说是中间格式转化的,能用SW2013打开,但是却不能在我建好的装配体中插入,我的做法是把这个X_T文件另存为SW的常用格式(不好意思扩展名不知道是什么),在在装配中插入就可以了 只是设计树那显示的也是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