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龙门铣相关的知识

楼主(2018-06-22):
一个刚进入机械行业的销售,现在的公司是专门生产龙门铣的厂家,请问从什么地方入手学习这方面的机械比较好一些,很迷茫。

网友A:
  去看呀,龙门结构加铣头。很简单呀 XYZ 3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呀,龙门结构加铣头。很简单呀 XYZ 3个轴。

大概结构我懂  但是涉及细节就不懂了   我想学的深入一点 配件,作用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我原本不是学的相关专业  好像入门挺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结构我懂  但是涉及细节就不懂了   我想学的深入一点 配件,作用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我原本不是学的 ...

   什么配件。首先是床身,丝杆 或齿轮齿条  直线导轨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驱动器   减速器  联轴器  拖链  防尘罩 接近开关 对刀仪 主轴电机 主轴电机变频器 控制板 控制系统 手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