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箱体如何密封

楼主(2018-06-22):
       各位大神,给点意见,画的是示意图:一个箱体内进行,高低温,泥水实验,而轴要在腰孔内可上下移动,请问一下如何保温防水,现在想到的只有风琴防罩,但又觉得保温不是太好,有没有其他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风琴罩+保温棉

网友B:
把腰孔开得足够大,用乳胶缝代替。
如果空间像示意图那么空,好办。

网友:
跟着各位大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琴罩+保温棉

谢谢,和我之前的想法差不多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参考下,但如果轴还要沿轴向也有一定的运动,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腰孔开得足够大,用乳胶缝代替。
如果空间像示意图那么空,好办。

感谢回复,高低温下乳胶的性能会变差吧

网友:
保温棉会掉渣吧!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