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写入出错为什么

楼主(2018-06-22):
初学plc,写了个程序,写入PLC时写入不了,是为什么?

网友:
串口不对?电脑直接连接的?

网友:
把错误的情况截图下来,plc和电脑是否连接正常?串口没有选对写入不了程序。

网友:
交出你的PLC型号和错误代码

网友:
PLC和PC没连上

网友:
程序下载不了,原因很多。先看看传输电缆,你是买的电缆还是自己动手做的电缆?如果是自己动手做的电缆,好好查查对应针尖是否对应?我们以前做试验就自己焊连接电缆,弄不好就下载不了。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
是不是安装GX软件的时候勾选了<监视专用>,不要勾选。

网友:
问描述不清呀,通讯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主什么品牌型号的PLC?

网友:
没品牌没截图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