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8-06-22):
有台缸盖翻转机,就是在辊道上将缸盖夹住上升翻转90°把孔内的水倒出,翻回90°,再放回辊道,结果缸盖位置变了,搁在导向条上,导向条与缸盖的导向部分距离单边3毫米,如果距离太大影响下工序,而且缸盖总是会靠住导向条前进,距离加大也没什么意义,旋转是采用推动两齿轮旋转实现,我的理解是齿轮之间有间隙(这个在标准之内都会产生,因为两齿轮中心距和齿轮制作都有公差),这样转过去再反转回来会有角度偏差,这样缸盖就斜靠在高的导向条上下去搁在低的导向条上了,造成缸盖在辊道上得不到前进的动力,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得到社区大侠的解决办法,先谢谢

网友:
导向条去掉 两侧加对中气缸

网友(点评):
这只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序,不能去掉导向条

网友(点评):
在气缸对中那块去掉一段导向条 在后面加喇叭口导向条呀 这样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只是节拍会降低一些

网友:
因你贴的图片,没有尺寸、没有明细表,不好具体分析。(我邮箱13571932510@139.com)
设计机械手一类设备时,要注意几个大原则:
1.机架等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笨重一些,以提高设备稳定性。
2.传动系统的零件,加工精度尽可能高一些。
3.目标物的定位,必须要机械零件和电器控制相结合。
4.动力源的选择,要优先选伺服电机,其次是普通电机、液压、气动。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结构不是一下能想出来的,可能是仿日本设备,但人家的加工精度高没有问题,我们仿造零件制作精度达不到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A:
初步分析:
1)升降,旋转过程中是否缸体有移动现象(可能性很低)。
2)气缸推动扇形齿轮,使缸体旋转90度。这种结构,气缸最好加硬限位,目测楼主用的M12的接近开关,位置停留不准。
3)是否两边各一个气缸推动扇形齿轮,同步性如何?最好一阀控两缸,气管长度上也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是有死限位的,上面的图片上就可以看到,用螺栓和缓冲器限位,两边结构相同,都是气缸推动扇形齿轮,这个图片上也可以看到

网友:
缸盖的位置变了,是向内侧(抓手立架侧)偏的么

网友:
会不会是加紧缸盖的夹头,旋转过程中跟缸盖有位移。90°时,缸盖因为重力有向下位移,旋回时就自然产生了偏移。这个东西多重,加紧力够不够啊?

网友(点评):
与缸盖接触的部分是聚氨酯板,因为缸盖端面有很多槽,夹紧后聚氨酯板有点变形会限制缸盖的在旋转方向的位移,缸盖两端凸出部分都加工在同一平面上,夹紧时也不会旋转偏移

网友(点评):
这个不好说啊。太重的话,压力不够,摩擦力就不够。还是会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
1)升降,旋转过程中是否缸体有移动现象(可能性很低)。
2)气缸推动扇形齿轮,使缸体旋转90 ...

网友:
加紧头跟缸盖怎么加紧的?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位移?

网友:
这是标准设备?居然有装配图,还有把螺丝都画上去了,可以啊

网友:
翻转前后要保证缸盖还在处原来的位置,那么缸盖翻转时必须绕某一定的轴线旋转。如果移位了,那就是翻转前后的旋转轴线发生了移位。

网友:
阻挡器限位后,聚氨酯夹块左右距离是否一致?个人感觉齿轮间隙影响不了那么大。只有用记号笔画标记,一步一步分析啦。工况只有你最清楚,或者调试的时候,再找个人一起帮你盯着看。

网友:
聚氨酯太厚了!聚氨酯夹持部分弹性变形导致缸盖的翻转轴线前后不一致了!
看看减小聚氨酯的厚度,在不损坏产品外观的情况下尽量减小聚氨酯夹持部分的变形量!

网友B(2018-07-24):
导向条两边速度或者高度不一样的话可以换成皮带呀!而且对于皮带可以通过加个挡板之类的东西改变物件的放置位置的!

网友(点评):
这个人家整条生产线的辊道都一个样,不能随便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向条两边速度或者高度不一样的话可以换成皮带呀!而且对于皮带可以通过加个挡板之类的东西改变物件的放置 ...

这样啊。。。尴尬。。。那用变频器或者减速器调速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