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百得胶水、乐泰8023防锈油和乐泰243螺纹胶会不会和热固性塑料SMC产生反应

楼主(2018-06-22):
SMC材料(热固性树脂)做成的绝缘盘,安装面用汉高百得胶水粘接绿色密封垫,密封垫外抹乐泰8023防锈油,安装孔内通过的螺丝上涂抹乐泰243螺纹紧固胶。

请问各位大侠,汉高百得胶水、乐泰8023防锈油和乐泰243螺纹胶三者会不会与SMC产生化学反应或者其它兼容性问题,对SMC材料的强度产生影响。
谢谢。

补充内容 (2018-6-23 14:04):
图片配的说明有点错误,更正一下
第二张就只是螺纹胶243,第三张是绿色纸垫外面涂了乐泰8023,绿色纸垫里面是涂了汉高百的的胶。

网友:
胶水里面有有机溶剂~如果这种有机溶剂刚好可以把这种塑料溶解掉,就会出现一些类似腐蚀(并不算真正地腐蚀,只是样子像)的现象。理论上讲本质上不会影响使用性能。

网友:
楼主这种照片看着像螺栓拧的太紧导致的碎裂现象啊

楼主:
我看了下乐泰243的使用注意事项,但这个胶和目前破裂的面相差较远,在孔内会沾到胶,但发生破裂的是在孔旁边的另一侧乐泰8023倒是可以和SMC塑料接触较多,但不知道8023的禁忌。

本产品不宜在纯氧与(或富)富氧氧环境中使用,不能作为氯气或其它强氧化性物质的密封材料使用。
有关本产品的安全注意事项,请查阅乐泰的材料安全数据资料(MSDS).
当使用清洗剂清洗材料表面时,应检查该清洗剂与胶水的相容性。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的清洗剂可能会影响胶水的固化和性能。
该产品不推荐使用在塑料上(尤其是热塑性塑料,可能会引起破裂),在应用之前建议首先测试产品对材质的相容性

网友(2018-07-27):
您好!  乐泰8023 您在哪了买的呢, 我有需求。

网友(点评):
朋友,你是用胶还是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