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T3财务软件的高手

楼主(2018-06-22):
设计的产品(标准件、钣金件、机加工件等等)怎么与这个软件匹配

网友A:
这个准确的说应该是生产流程和成本控制上的问题吧

网友:
建议使用PDM软件,能使公司整个系统贯穿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准确的说应该是生产流程和成本控制上的问题吧

对对 就是这个
大侠我这边怎么命名,编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 就是这个
大侠我这边怎么命名,编辑呢?

如果你那里还是毫无头绪的状态,那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了,楼主还是先说说现阶段遇到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那里还是毫无头绪的状态,那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了,楼主还是先说说现阶段遇到的问题 ...

这个软件公司刚开始引进,还没有运行,领导就叫我们编辑总名单与零件名单导入软件。所以才一头雾水。不知怎么编辑  ,编辑什么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公司刚开始引进,还没有运行,领导就叫我们编辑总名单与零件名单导入软件。所以才一头雾水。不知 ...

这个要看企业的生产构架和流程是怎么样的。

说说我经手过的方法吧:
1、按生产车间(班组)分类:好处是日常维护简单清晰,缺点也很明显,年终核算会让人欲仙欲死(因为未区分项目)
2、按生产计划(项目)分类:好处是项目的预算、决算都so easy,缺点是中间管理比较复杂,需要配合的部门比较多。

由于不清楚楼主的现状,这里只能先简单说一下。如果生产流程比较清晰,部门合作没太多障碍的话,就以生产计划分类为主,生产车间为辅。首先将物料信息分成原料和辅料两个大类(如果要求详细的话,可以再分成钢材、五金件、电气件等等),生产管理部门制定年度计划,并按月度分解。生产部门按月度计划组织生产,物资管理部门按计划采购、入库、出库,统计部门按计划中的条目统计数据(这时候软件的作用才开始体现,前面的都算是准备工作)。

这里就涉及到机械行业成本核算的问题了。如果有工艺信息的话,就按工艺信息核算工艺损耗和工时,没有的话就要建立这些信息或者找个老师傅给估算一下。大工厂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管理,这里单说小厂子。一般来说,可以统计下列信息:原材料的使用情况、辅料的使用情况、人工费(工时)、运费(比如送货上门之类)、水电费(车间消耗)、车马费(人员技术服务之类的差旅费)、服务费(画图也要给钱对吧)、税费等等。注意两个问题,这里的原料和辅料都要记录的是税前的价格,便于后续的财务核算。另一个问题就是厂房、设备的折损,以及管理费用一般是在年终或季度盘点的时候才做,如果不是大型的研发项目,一般是不考虑这些的。

暂时先说这么多吧,额外提一句就是建议楼主问清楚领导到底想要实现的是个什么目的,只有理解清楚了领导的意图,后续的工作才方便开展,不然就都是瞎忙。

楼主:
领导的意图很明白就是入库出库及成本核算,再就是看看库存剩余。多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企业的生产构架和流程是怎么样的。

说说我经手过的方法吧:

领导的意图很明白就是入库出库及成本核算,再就是看看库存剩余。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