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压机这个调整装置叫什么?

楼主(2018-06-22):
最近查调整装置,发现滚压机用这个调整,看外形应该不是螺杆,那个件叫什么?

网友:
压紧调节螺杆?

网友(点评):
看着不像

网友:
感觉应该是2口说的压力调整丝杆,但是那个丝杆上端为什么要做那么长呢?谁看懂了补充下。

这个图有趣的是,右端一台电机输出带动一个一输入两输出的减速机,然后这台减速机带动后面一串减速机。

网友:
调整丝杆保护套

网友:
其实就是压力调整螺栓的手柄,上面有滚花,便于在生产调节过程中的受力,如果面太光滑,用力的过程中会打滑。

网友:
这厂产品不错,蛮讲究,有的有护套,有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