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个圆锥底部开合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8-06-22):
    如图所示,中间300的圆柱体是要上下运动的,外面600的为圆柱形外罩其底部为圆锥形,有没有合适的驱动机构让底部的圆锥罩进行左右两边的开合,而且不影响中间圆柱体的升降。我所能想到的笨办法就是左右各加一个电液推杆,技能带负载启动又能在闭合是不会过载烧电机。

网友:
建议增加一个过载离合保护器。

网友:
怎么感觉是一个控制同步问题?

网友:
圆柱体好像带斜面,加弹簧压紧,用斜面顶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