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PCB板的边缘小倒角有白色斑点,求教如何改善?

楼主(2018-06-22):
    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个客户那里加工PCB板的边缘小倒角,加工过后,在15倍放大镜下看加工过的倒角,有一串一串的白色斑点,客户严重警告出现白色斑点是不合格产品,改了好多次也没有改成功。第一次接触PCB板行业,不懂那个白色的斑点是什么,望有经验懂这一行的的前辈指导指导。
圈出来的部分是出现白色斑点的地方;

网友:
先问下为什么是不合格品,客户既然知道是不合格品肯定也知道是什么原因。
然后说下是什么材料,什么组成,用的什么刀具,什么参数,等信息。
加工过有经验的人才能帮你。

网友:
如果白点在材料里边,就是材料的问题,如果不是,是在加工的刀路上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材料加工时温度太高导致的,可以降低切削速度和吃刀量来解决

网友A:
怀疑是板脆。切削力(或者固定不好晃动)让其局部裂了,发白的吧。裂的那部分可能会掉。
调整刀具和加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板脆。切削力(或者固定不好晃动)让其局部裂了,发白的吧。裂的那部分可能会掉。
调整刀具和加工参 ...

我们现在分析的方向也是怀疑客户的板子,发白的部分是切削时挤裂了,但是客户不认同是他们的板子有问题,刀具的刃口参数改了好多次,情况仍然出现,一批刀1000支,大约有一半会出现白色的斑点。刀具柄径∅6,主轴转速:约20000转/分(专机加工,气动旋转),进给:30米/分,主轴跳动没法测量,测量时用手轻轻一按都会有3丝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板脆。切削力(或者固定不好晃动)让其局部裂了,发白的吧。裂的那部分可能会掉。
调整刀具和加工参 ...

感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分析的方向也是怀疑客户的板子,发白的部分是切削时挤裂了,但是客户不认同是他们的板子有问题, ...

我十多年前做手机时候的看过了。我们加工厂用来分主板的刀具很小。我不敢确认是否你刀具的问题。毕竟我没有亲自做过加工。

网友(2018-08-02):
那个是料崩了,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