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CAD图移动问题

楼主(2018-06-22):
把一个图框的CAD图纸,复制到另外一个CAD中,原先的CAD图框中尺寸变小了,怎么改正

网友:
两个图纸设置的绘图比例不一致。

网友(点评):
是的,图框一个是1:5另外一个是1:10;怎样使两个图框内的尺寸各自按照各自的尺寸格式,而不是以先生成的图框为准

网友:
可以用带基点复制,再粘贴到这个图中试试。如比例不一致,可以放大到同一比例。
所以在模型空间做图时的比例一致(1:1),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可以对应的修改修改标注样式下的主单位下的比例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应的修改修改标注样式下的主单位下的比例因子。

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将“仅应用到布局标注”打上对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

对的,你修改成对应的比例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