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压紧问题

楼主(2018-06-22):
各位大侠好,我现在设计了一块长方形的板(510mmx60mmx10mm,图中黄色部分)去压紧16个楔形块(图中褐色部分),黄色板左侧与底板通过转轴连接(图中未画出),右侧通过活节螺栓连接,请问这样能实现可靠压紧吗?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头尾稍微长一点的话你中间的怎么压?

网友B:
如果黄色板的左边与底板上下没有固定连接,只是通过一个转轴联接,右侧旋紧螺母,黄色板会不会有翘起的趋势?

网友C:
感觉应该只能粗限位,中间可能不受力,会窜动一点。而且右端越压紧,这个压紧板也可能变形,中间突起来。
500mm还是要均布下压力点吧。

网友D:
中间还需要加一至两个压点,只压两端绝壁会挂。
同时在压板上可以开几条浅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黄色板的左边与底板上下没有固定连接,只是通过一个转轴联接,右侧旋紧螺母,黄色板会不会有翘起的趋势 ...

不好意思,昨天图是简图,表述不清。底板就是您标注的。

左侧为转轴

左侧为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尾稍微长一点的话你中间的怎么压?

确实还没有好的办法,这个主要是多个薄板零件(图中绿色)一次快速定位装夹压紧,目前就想到了这么个办法。

网友:
说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只能粗限位,中间可能不受力,会窜动一点。而且右端越压紧,这个压紧板也可能变形,中间突起来。
...

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还需要加一至两个压点,只压两端绝壁会挂。
同时在压板上可以开几条浅槽

多谢指点,开浅槽的作用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开浅槽的作用是?

你的长压板会变形,开槽再压紧就是 即使变形了,也可以压紧

网友B:
把图中红色圆圈圈起来的地方剖开,贴个图。

网友E:
4楼有说
你这个压力不会均匀
中间会变形 压力会小些
右端锁的越紧越明显
或者考虑板加厚或者板加工成上面微凸或者三角 减小形变
另外可以考虑在与褐色接触的部位加聚氨酯垫块,或许会好点

网友F:
跟我最近做的一个夹具情况很像,不过我也没找到什么好方法,,,

楼主:
您好,做这个结构的目的是是将多个异形薄板零件(图中绿色)一次快速定位装夹压紧,蓝色部分铣有型腔,可以将薄板零件套进去,褐色零件一侧为楔形,现在想通过上端的黄色板压紧所有异形零件。不知道这个方案应该怎么优化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中红色圆圈圈起来的地方剖开,贴个图。

不知道这样能否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楼有说
你这个压力不会均匀
中间会变形 压力会小些

您好,谢谢指点。忘记说一点,薄板零件后续要热加工,可能聚氨酯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我最近做的一个夹具情况很像,不过我也没找到什么好方法,,,

网友:
右端压紧时,图中A处销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向上的剪力;另外右端压力越大,左端靠近销轴的地方会有一个向上抬起的趋势,左端反而压不紧.

也看看其他社友什么意见。

网友:
如果担心板材中间翘起,可以在板材上面加几条筋板,应该就能实现了。当然了,空间满足的话。

网友:
主要看需要的压力,小的话可以,大的话中间需加压点

网友G:
就是算一下,会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算一下,会不会变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长压板会变形,开槽再压紧就是 即使变形了,也可以压紧

您好,我又修改了下方案,这样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又修改了下方案,这样是不是会好点?

你这个压紧了以后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压紧了以后是做什么用的?

在图中绿色薄板零件上面激光堆焊的,受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