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三抓卡盘修正

楼主(2018-06-22):
       8x90卡爪,由于太长,而加持距离,为卡爪端面往里40长,夹持距离少,现在液压卡盘都有很大间隙了,而卡盘跳动又必须保证0.05以内,不然外圆内孔会有接刀,现在很难车正卡爪,车一次要很久,而夹持圆棒车的话,还很容易喇叭口,往外吐活,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不知道各位大师有什么好办法,帮我想想,在此感激不尽!~!~谢谢 草图大体就是那么意思,工件属于台阶形式的,被加持的外径很少,而且靠外。

网友A:
喇叭口是因为里面不平  ,那你要么把爪子从新磨一下  要么就车内锥和喇叭口相抵  如果还是跳动大,那就是卡盘或者压力问题

网友B:
如果零件太长,仅靠卡爪无法牢固的抓住,你这类零件,实际生产过程中会用顶尖顶住,从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不能只从夹爪上面想办法。

网友C:
自己做个车爪器。
或是现有状态下车个倒锥,符合间隙形成的角度偏差的倒锥。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帖,这几天忙没来得及回各位大能们,我现在采用的就是车了个锥度的办法,勉强可以维持运转,但是车床是和机械手配合的,中间还是出现机械手装夹不正,造成长度方面短的问题,比工艺要求短0.1--0.2mm,中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很好解决,压力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口是因为里面不平  ,那你要么把爪子从新磨一下  要么就车内锥和喇叭口相抵  如果还是跳动大,那就是卡 ...

卡爪压力没有敢调高,现在保持在0.15左右吧因为卡爪大压力越大越容易出现喇叭口,不知道大侠还有什么 好办法吗
因为我这个 是和库卡机械手配合的,机械手有时候不如人手灵活,有时候还出现长度短外圆偏的情况,真的是很被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零件太长,仅靠卡爪无法牢固的抓住,你这类零件,实际生产过程中会用顶尖顶住,从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

因为需要车内孔,顶尖没有选配,才造成现在这么被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个车爪器。
或是现有状态下车个倒锥,符合间隙形成的角度偏差的倒锥。

谢谢 车过了 但是有时候一次不能撤正,但车正一次还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