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胶的托轮怎么拆轴

楼主(2018-06-22):
皮带输送设备上的托轮,使用环境差,时间一长轴头都磨坏了再加生锈要换轴,中间的轴很难拆下来,大锤敲过,50T液压缸边顶边敲过,多数拆不下来。
有没什么好的建议,一端单键,一端锥面加顶丝。

网友:
这片纹章 好像之前看到过

网友(点评):
想起来了^_^

网友:
直接切掉头 重新焊接

网友:
泡油,不停振动的敲

网友(点评):
理论证明振动可以降低20-30%力,具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一试。

网友:
托轮轴磨损
可否考虑把易磨损的地方加个垫片什么的
以后只更换磨损件
是否可行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不错的设计改进

网友:
改下结构吧,加个铜套之类的,轴本身外圆镀硬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