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凸轮连杆机构如何实现?

楼主(2018-06-23):
如图,待洗的瓶子放在旋转的辊子上,当推杆推动瓶子前进时,转动的刷子就把瓶子洗干净了,这时推杆返回原位,下一个待洗的瓶子已经送到辊子上。推杆按下图所示的轨迹运行,推杆按直线运动推动瓶子,瓶子尺寸大端为D,瓶子长L,回程的平均速度是工作行程平均速度的m倍。
要求:用凸轮连杆机构实现。连杆机构γmin≥40°,θ≤30°。

网友A:
螺旋滚轴输送瓶子可以取消推头,结构简单效率更高。

网友B:
这东西我大三的时候做过,但是现在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大三的时候做过,但是现在忘了

把你的思路分享下,想想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给大家一个启发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滚轴输送瓶子可以取消推头,结构简单效率更高。

我想一想你说的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思路分享下,想想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给大家一个启发和学习。

百度推瓶机构课程设计就有,当时课程设计其实就是按资料给的方案来

网友:
楼主已经决定换结构了吗?做成什么样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滚轴输送瓶子可以取消推头,结构简单效率更高。

这种理瓶方式,是否不适合清洗,适合贴标签。

网友:
往复丝杆?

网友:
没想通原理

网友:
这是考试题?还是实际项目?

网友:
这个课程设计我也做过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连杆急回机构,虽然送和回都不是直线,但对推瓶子影响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连杆急回机构,虽然送和回都不是直线,但对推瓶子影响也不大。

直接曲柄连杆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