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调试机器是怎样防护安全的

楼主(2018-06-23):
各路大神,非标自动化调试机器,防止软件失误砸伤人,一般都是怎样做好防护安全的?
是弄撑杆顶住来调试吗?还是其它办法?可以跟我分享下吗?

网友A:
哈哈哈,一般都是:我要调试了,你们给我站远点!!!

网友B:
搞个插销缸,另外还有安全光栅,很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一般都是:我要调试了,你们给我站远点!!!

画面感好强!

网友C:
之前见到的都是出几件专用的工装,就是型材焊接、螺栓拼装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见到的都是出几件专用的工装,就是型材焊接、螺栓拼装的那种。

可能我想要的就是你说的,有图片那些吗?方便提供一下吗?
没见过实物,感觉很空,没啥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一般都是:我要调试了,你们给我站远点!!!

皮皮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插销缸,另外还有安全光栅,很安全的

有使用案例图示吗?方便提供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使用案例图示吗?方便提供一下吗?感谢。

我们用的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