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厚的Q235板直径20孔阵列该如何加工才好?

楼主(2018-06-23):
20厚的Q235板,直径20孔阵列,孔中心距30,孔数约200个,尺寸基本没啥精度要求,该选用哪种加工方式才经济高效?比如激光,数控,冲床或钻床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用数控切割机就行

网友:
激光切割安全方便,还是比较快的,毕竟有这么重,长宽应该也比较大。

网友:
就一块板的话,还是上摇臂钻钻吧。多的话可以考虑方案

网友(点评):
摇臂钻加工费用不低吧,一个工人一天恐怕都搞不完

网友(点评):
就一张板的画,这么干也行。批量当然不能怎么干了。以前干换热器的管板就是直接加工中心干

网友A:
激光一次成型

网友(点评):
激光成本怕是不低

网友:
板的数量,大批量就定制专机,肯定快

网友(点评):
专机是指冲模么

网友(点评):
专机不特指加工方式,而是定制设备,该设备只能用来加工你这一种或几种工件。代价高,但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B:
如果不在乎孔的尺寸可以用等离子切,用激光切更漂亮但价格也高,冲床钻床就别考虑了

网友(点评):
等离子是人手拿着操作吧,恐怕孔的粗糙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在乎孔的尺寸可以用等离子切,用激光切更漂亮但价格也高,冲床钻床就别考虑了

数控等离子

网友:
没有MOQ的Q的提问都是耍猴式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一次成型

大哥,你公司有多穷,激光省时快速,那么厚的板你想怎么做,再说激光没多贵呀

网友:
激光搞掂,也不用多少钱的,别以为很贵。肯定比你钻床便宜。

网友:
等离子和激光都行,不比钻床贵。如果孔要求不高等离子更便宜一点。

网友:
激光切割最快,但是精度不太高,±0.1mm左右吧,表面粗糙度也不是太好吧,要求不高,作为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