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种去毛刺方法,总有一种适合你

楼主(2018-06-23):
十种常见的去毛刺方法

1、人工去毛刺
这个也是一般企业普遍采用的方式,采用锉刀、砂纸、磨头等作为辅助工具。锉刀有人工锉刀和气动错动。
简评:
  • 人工成本较贵,效率不是很高,且对复杂的交叉孔很难去除。
  • 对工人技术要求不是很高,适用毛刺小,产品结构简单的产品。

2、冲模去毛刺
采用制作冲模配合冲床进行去毛刺。
简评:
需要一定的冲模(粗模+精冲模)制作费,可能还需要制作整形模。
适合分型面较简单的产品,效率及去毛刺效果比人工佳。

3、研磨去毛刺
此类去毛刺包含振动、喷砂、滚筒等方式,目前企业采用较多。
简评:
  • 存在去除不是很干净的问题,可能需要后续人工处理残余毛刺或者配合其他方式去毛刺。
  • 适合批量较大的小产品。

4、冷冻去毛刺
利用降温使毛刺迅速脆化,然后喷射弹丸去除毛刺。
简评:
设备价格大概在二三十万;
适合毛刺壁厚较小且产品也较小的产品。

5、热爆去毛刺
也叫热能去毛刺、爆炸去毛刺。通过将一些易然气体,通入到一个设备炉中,然后通过一些介质及条件的作用,让气体瞬间爆炸,利用爆炸产生的能量来溶解去除毛刺。
简评:
  • 设备昂贵(上百万价格),操作技术要求高,效率低,副作用(生锈、变形);
  • 主要运用在一些高精密的零部件领域,如汽车航天等精密零部件。
6、雕刻机去毛刺
设备价格不是很贵(几万),适用于空间结构简单,所需去毛刺位置简单有规律。

7、化学去毛刺
用电化学反应原理,对金属材料制成的零件自动地、有选择地完成去毛刺作业。
简评:
适用于难于去除的内部毛刺,适合泵体、阀体等产品细小毛刺(厚度小于7丝)。

8、电解去毛刺
利用电解作用去除金属零件毛刺的一种电解加工方法。
简评:
  • 电解液有一定腐蚀性,零件毛刺的附近也受到电解作用,表面会失去原有光泽,甚至影响尺寸精度,工件去毛刺后应经过清洗和防锈处理。
  • 电解去毛刺适用于去除零件中隐蔽部位交叉孔或形状复杂零件的毛刺,生产效率高,去毛刺时间一般只需几秒至几十秒。
  • 适用于齿轮、连杆、阀体和曲轴油路孔口等去毛刺,以及尖角倒圆等。

9、高压水喷射去毛刺
以水为媒介,利用它的瞬间冲击力来去除加工后产生的毛刺和飞边,同时可达到清洗的目的。
简评:
设备昂贵,主要用于汽车的心脏部位和工程机械的液压控制系统。

10、超声波去毛刺
超声波产生瞬间高压去除毛刺。
简评:
主要针对一些微观毛刺,一般如果毛刺需要用显微镜来观察的话,就都可以尝试用超声波的方法去除。

网友:
1和7用过

网友:
10,消耗了我太多精力,看到超声波我就绕开

网友:
1和9用过

网友:
配的第一张图应该是用刀具去毛刺的,一种去反面毛刺的刀具

网友:
居然没有 喷砂 抛丸

网友(2018-08-06):
只用过1

网友(2018-09-13):
人工去交叉孔毛刺哪位有好方法?

网友(2018-10-17):
现在去毛刺也很头疼,两个工序都需要去毛刺,全部是手工,效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