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轴上零件的周向定位和轴向定位有哪些?

楼主(2018-06-23):
如题。很多刚出校门毕业的同学在学校所学的知识都很零散,知识都有,用的时候不知道该用哪种方法,没有系统的总结过所学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有一些好的主题给伙伴们逐步把零散的知识串在一起,做一个总结,互相启发,互相学习。这个贴子算抛砖引玉吧。

网友A:
轴向:轴肩,圆螺母,弹性挡圈,紧定螺钉,卡簧
周向:键连接,胀套,销钉
还有些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轴肩,圆螺母,弹性挡圈,紧定螺钉,卡簧
周向:键连接,胀套,销钉
还有些什么呢

不全,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B:
轴向:螺母,轴端挡圈,弹性挡圈,轴肩,紧定螺钉,卡簧等
  周向:一般都是键连接,还有圆锥销连接,成形联接,过盈配合等

  固定方法:
  平键:结构简单,装拆方便,对中较好,应用方便
  花键:用于载荷较大,定心精度要求较高的静连接和东连接
  半圆键:加工工艺好,安装方便
  锲键:仅用于对中要求不高,载荷平稳和低速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螺母,轴端挡圈,弹性挡圈,轴肩,紧定螺钉,卡簧等
  周向:一般都是键连接,还有圆锥销连接,成形联接,过 ...

周向补充的比较全了,。但是轴向还缺少一个,也是经常用的方法。

网友C:
套筒算不算
弹性挡圈不就是卡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筒算不算
弹性挡圈不就是卡簧么

当然算了,齐全了。

网友:
还有锥套,免键带轮就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