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

楼主(2018-06-23):
深沟球轴承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有什么计算方式没

网友A:
不查标准吗,不看手册吗,在那瞎琢磨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查标准吗,不看手册吗,在那瞎琢磨什么

手册上好像并没有轴向力的标准吧,手册上有的是主要载荷,说的是径向载荷,不是什么都能查手册,这个问题以前专门有一个贴子讨论过,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网友:
因为如果你主要就是让他受轴向力,那就不要去用深沟球轴承;深沟球主要还是受径向力,略微受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好像并没有轴向力的标准吧,手册上有的是主要载荷,说的是径向载荷,不是什么都能查手册,这个问题 ...

对 这个只有静载负荷和动负荷 没有显示轴向力

网友:
各个宽度系列不同  然后各个家的也不同
想认真算用 冈本纯三 滚动轴承那本书的内容计算  或者各个大厂轴承的样本专门有这个计算的经验公式
我就说我本人怎么弄 我就用口算  至于口算公式  别喷我
按 额定载荷减去径向载荷 乘 0.25-0.7 系数
0.25-0.7就是宽度系列不同 ×不同啦  这个公式也是一家的经验公式 能用 瞎用吧

另外这个问题 在论坛以前出想过好多次 可以去翻翻

网友:
如深沟球轴承处于单纯的轴向负荷下,则该轴向负荷一般不应超过 0,5 C0的值。小型轴承(内径约在12毫米以内)和轻型系列轴承(直径系列8、9、0和1)不应承受大于0,25 C0的轴向负荷。不同的厂家也会用一定的差异的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80119-1-1.html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717&page=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366392&extra=page=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765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1%B3%D0&page=1
这几个都是讨论深沟球轴承轴向受力的帖子,楼主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不会算哦

网友(2018-09-04):
深沟球轴承在使用中受到轴向力会形成角接触状态,可耐轴向力大小和形成接触角大小有关,而接触角与轴承的滚道沟曲率,游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