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艺孔在折弯时所起作用的困惑?

楼主(2018-06-23):
如文中传达出两个意思:
1.这个工艺孔可以防偏移
是不是说折弯时模具上有两个小的凸台嵌入这两个工艺孔来防偏移?
2.可以做定位基准
是不是说两边的折边都以这两个孔为基准进行测量及折弯?

网友:
你理解的没错!

网友(点评):
其实我还有另一种理解就是:不需要定位柱,工艺孔本身就能起到止偏的目的

网友(点评):
孔怎么能起到定位止偏呢?说说看看,也学习下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那两个孔是在第一步落料时就做出来了,后面的工序,模具上都有两柱子对应此两孔来定位安放这个零件来加工。
很多钣金产品是以边来定位,就是把产品某个边推到模具的某个定位挡块上。步奏多容易产生累计误差

网友(点评):
模具是通用的,不可能只折这一种,上都有两柱子可不好啊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没有定位柱是不是也可以防偏

网友A:
以这两个孔为工艺基准,但不会拿什么工具去强迫定位,没用的,真要歪了,挡也挡不住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两个工艺孔本身就可以起到增大摩擦防偏作用么

网友:
文中明确说明:定位基准

以工艺孔为定位基准,而不以其它边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这两个孔为工艺基准,但不会拿什么工具去强迫定位,没用的,真要歪了,挡也挡不住

你看过五金模具生产吗? 没有就老老实实去看看。
定位是定位,压紧是压紧,不是一回事,然后才是折弯

网友(点评):
这种应该不是普通折刀的折弯吧

网友B:
就是个工艺基准孔,一般是后边的工序都要尽量使用它,可以保证基准的统一原则

网友(点评):
两个孔为何能纠偏呢?这种工艺应该不是常见的普通折刀折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工艺基准孔,一般是后边的工序都要尽量使用它,可以保证基准的统一原则

这两个孔需不需要放到模具上对应的凸台上来起到纠偏作用

网友:
这个贴应该发到模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