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斜面如何投影

楼主(2018-06-23):
请问SW斜面如何投影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新建基准面-实体引用

网友:
不知我这么理解的可对?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谢谢

网友(点评):
请问具体如何操作

楼主:
请指教

网友(点评):
在SW工程图中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展示该面的投影,如下图即可

如果是完美主义者,那再继续这样

网友(点评):
视图尺寸线没有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展示该面的投影,如下图即可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460;335;80两边的尺寸线都没有了,请问怎么让显示出来

网友:
选中尺寸后右键菜单里有隐藏/显示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