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设计求助

楼主(2018-06-23):
如图所示,三个齿轮分别时54   20   14齿,模数1.5
但是装配起来以后有两个20齿的齿轮和54齿齿轮不能完全啮合,
这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谁有设计过这样的轮系的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呀?

网友A:
这个不是行星齿轮吧,这个不是内齿轮传动吗?分成三路干涉了啊

网友:
(太阳轮+齿圈的齿数和)/行星轮的数量  要是整数,才可以装配

网友:
两个基本条件:
1、内齿圈齿数=太阳轮齿数+2倍行星轮齿数
2、(内齿圈齿数+太阳轮齿数)÷行星轮数目=整数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第三卷15-461和462

网友:
做过没做过,一看就知道。以前研究减速系统时经常有人要这么搞,那么搞。我就没好说,轻载3轮,重载4轮。有时还考虑5轮。没有人去想这个事。

网友:
这个错误有点大。。。。。

网友B:
(14+54)/3=22.666......不是整数,行星轮不能等分分布。
可以采用行星轮不等分分布。

网友:
不好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4)/3=22.666......不是整数,行星轮不能等分分布。
可以采用行星轮不等分分布。

恩,是的,查了一下 资料不等分分布就可以了  Θ角是111.17647度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行星齿轮吧,这个不是内齿轮传动吗?分成三路干涉了啊

那行星轮时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