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开一副模具,如何做两种颜色

楼主(2018-06-23):
这个外壳是塑料外壳pc阻燃   有三部分总成,要开两套模具   同样的料分两种颜色。 我现在为了省钱,想做一体的,只开一副模具,如何做两种颜色,二次成型可以吗?用双色机行不?

网友:
两套模具应该指的是中间白色的部分一套,边上彩色的部分一套。开两套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有两种形状……跟颜色没关系的。

网友A:
两次加工不好处理,双色机就会很好处理,双色机可以选L型结构,可以在原来的注塑机加装副射台就行,成本较低。

网友:
你确定一套双色模具会比两套模具便宜? 双色注塑比二次套啤注塑便宜?

说出你的量吧。也好评估一下

网友:
双色注塑外观品质更高,也可以用包胶注塑,也是注2次,但模具价格低

网友B:
我有个朋友通常这么干:开双色模通过双色注塑机进行注塑。
模具的后模为2个,前模也有2个。(两个前模结构基本一样。)注塑机后模安装部位平行安装2个后模,前模安装部安装2个前模。双色注塑机有2个射咀(2个炮筒),配套2个干燥机,2种注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朋友通常这么干:开双色模通过双色注塑机进行注塑。
模具的后模为2个,前模也有2个。(两个前模结构 ...

感觉好复杂   费用是不是和开两套模具差不多?双色模如果同时注塑还要两种材料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次加工不好处理,双色机就会很好处理,双色机可以选L型结构,可以在原来的注塑机加装副射台就行,成本较 ...

网友(2018-07-26):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复杂   费用是不是和开两套模具差不多?双色模如果同时注塑还要两种材料不同。

估计比开两套模具要贵些,但产品品质会好,双色一般是为了达到不同的材料性能要求才做的,你的产品如果只是颜色不一样,完全可以喷漆呀,先弄清楚产品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