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做过高低温试验箱

楼主(2018-06-23):
各位大神,有谁做过高低温试验箱设备,现在在做一个类似的设备,想请教一下,门的边缘使用的密封条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A:
温度范围是多少的?

网友B:
高低温?是一体还是高、低温分开?
低温,0 - 0下多少度?大多参考冰箱之类。
高温,0 - 0 上多少度,这个不同的温度区间,选择会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范围是多少的?

温度范围-50到1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温?是一体还是高、低温分开?
低温,0 - 0下多少度?大多参考冰箱之类。
高温,0 - 0 上多少度,这 ...

高低温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