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类产品怎样报价?

楼主(2018-06-23):
求各位老总指教

网友A:
粗加工收个工时费就行了,精加工可以适当增加点价格

网友:
你问的轴类零件只是机械加工吗?中间需要热处理工艺吗?对机械零件报价一般根据零件图纸来报价,你这样笼统地提问,别人没法回复你,即使回复你了,也没有参考意义,因为可能报价差别非常大。因为所用机床不一样,费用不一样;工艺安排不同,费用也不一样。
所以,请把图纸贴上来,有懂机械加工的社友会给你比较中肯的建议。

网友B:
我来个神回复:

按中间价格报即可,不高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收个工时费就行了,精加工可以适当增加点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个神回复:

按中间价格报即可,不高也不低。

网友(2018-08-01):
引用 网友B:
我来个神回复:

按中间价格报即可,不高也不低。

真的是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