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开口零件的工艺请教

楼主(2018-06-24):
新手请教大家加工如图零件的工艺安排,怎么装夹,开口的地方怎么能防止变形。
材料是厚度到位的铝板。。。

网友A:
量大不大?大的话直接出工装就好了

网友B:
做个工装,销子定位,先打个样,看变形怎么样,5个厚,估计变形不会很大的。

网友C:
直接上激光下料。

网友D:
50的尺寸精度是几乎无法保证的。是设计上的错误。

网友E:
工作台上装一块垫板,软一点的,保证上表面的平面度,最好打表验证,然后把这个零件沾到上边,再加工,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这样加工还变形保证不了开口50mm那个公差,那么楼主就放弃吧

网友:
难道不是激光割完钻孔完事吗

网友:
k不知现有什么铣削设备,根据自己的设备切割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台上装一块垫板,软一点的,保证上表面的平面度,最好打表验证,然后把这个零件沾到上边,再加工,应该 ...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不大?大的话直接出工装就好了

我正在学习加工工艺,想到这类零件不知道怎么排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装,销子定位,先打个样,看变形怎么样,5个厚,估计变形不会很大的。

销定位用压板压住外面做开口,然后压板压里面拆外面压板加工外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的尺寸精度是几乎无法保证的。是设计上的错误。

你做过类似的板类零件吧,是我自己画出来的,只想知道类似零件加工工艺,怎么减少变形。

网友:
激光切割,然后打孔。

网友F:
先打孔,然后线切割可以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打孔,然后线切割可以否

这种产品一般不会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50的精度达不到 就上线切割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的尺寸精度是几乎无法保证的。是设计上的错误。

为什么保证不了呢?

网友G:
开粗铣U型,单边留量3mm左右,放置一会,二次精加工到位。 50公差可以保证。感觉设计出这个件有点毛病,0.02-0.05公差,完全可以靠手动掰下。

网友:
这个精度直接开副高精度的复合冲压模具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激光下料。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粗铣U型,单边留量3mm左右,放置一会,二次精加工到位。 50公差可以保证。感觉设计出这个件有点毛病,0.0 ...

这是7个丝的公差,不是3个丝的公差

网友:
先开粗让铝板变形,留超过变形的尺寸余量  看看能否满足  不行的话去锻打或者热处理一下,在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粗铣U型,单边留量3mm左右,放置一会,二次精加工到位。 50公差可以保证。感觉设计出这个件有点毛病,0.0 ...

手动这么厉害?我不信

网友:
激光割吧,不然变形是没法控制的。

网友:
这东西加工很简单,要点是怎样克服应力变形问题,否则50那个尺寸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