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内存不足

楼主(2018-06-24):
我是mastercam9.1版本的打开模具图的时候显示内存不足怎么解决,求大神给解决一下

网友A:
加内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内存啊

显示记忆体不足怎么加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记忆体不足怎么加内存

你把高级系统设置里,吧虚拟内存调大。win10的话可能系统原因导致的

网友(2018-10-01):
应该是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