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告诉我这个套筒怎么加工,具体步骤。谢谢

楼主(2018-06-24):
有没有大佬告诉我这个套筒怎么加工,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A:
一序:先用三爪卡盘夹持棒料粗精加工零件右端
二序:调头使用四爪卡盘调整2mm的偏心,夹持φ48外圆,也就是A基准加工左端粗精加工

网友:
2楼正解。量大的话就值得出个工装了

网友:
2道的公差能保证吗?

网友:
2丝直接调头车2丝同心度是保证不了的,估计10丝也难,螺纹倒角作基准,我一个朋友做类似的就是这样做的,做做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序:先用三爪卡盘夹持棒料粗精加工零件右端
二序:调头使用四爪卡盘调整2mm的偏心,夹持φ48外圆,也就 ...

没必要上三抓,直接外径撸到位,然后车左端偏心那头,车完掉头按照外径打表车右端。先车右端目测是变形的,不过考试按照车工来考这个,这种图纸很正常,完全不会考虑工艺性问题。毕竟都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一序:先用三爪卡盘夹持棒料伸出长度50,同时粗精加工零件右端外径与内径以保证同心度;
二序:调头用三爪卡盘任意一爪上垫一条2mm垫片,夹持φ48外圆,粗精加工零件左端各尺寸;

网友:
落料,车外圆D48。
四爪卡盘偏2mm,车D44,钻通孔D20,车内螺纹M30X2-7H,倒角。
检验偏心距2MM。
掉头安装,卡D48,车D44,D30 。
主要还是依赖车工的敏锐度。

网友:
偏心距2丝?有点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序:先用三爪卡盘夹持棒料粗精加工零件右端
二序:调头使用四爪卡盘调整2mm的偏心,夹持φ48外圆,也就 ...

谢谢大佬

网友:
偏心距2±0.02,如何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序:先用三爪卡盘夹持棒料粗精加工零件右端
二序:调头使用四爪卡盘调整2mm的偏心,夹持φ48外圆,也就 ...

请问±0.02mm的公差怎么保证?

网友:
偏心 有点麻烦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问题,初学者,求指导。
直筒,内径55+0.02,外径98+0.02,总长1200。现在内径车出来了,想磨外径,以保证内外径同轴度0.02。弄个什么夹具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