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活”的了-碳纤维

楼主(2018-06-24):
另一种常见的是沥青基碳纤维

比较常见的有碳纤维保温毡属于低端产品,主要是利用其隔热性能

属于中高端产品了,性能多,应用范最围广的产品

网友:
碳化纤维树脂复合材料抗拉强度在3500兆帕以上,是钢的7到9倍,抗拉弹性模量为230到430G帕亦高于钢;CFRP的比强度即材料的强度与其密度之比可达到2000兆帕以上,而A3钢的比强度仅为59兆帕左右,其比模量也比钢高。耐高温性能也很好,可以耐3000°的高温。
碳化纤维虽然有如此多的优势,但是,当碳纤维复合材料与与铝合金组合应用时会发生金属碳化、渗碳及电化学腐蚀现象。因此,碳纤维在使用前须进行表面处理。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

网友:
谁家卖的?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点评):
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我只接触过渔具的碳纤维

网友:
没见过,就见过玻璃纤维。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材料,长见识了

网友:
碳纤维没见过,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网友:
现在的钓鱼竿大多数是用"碳纤维"做的

网友:
哪里能买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