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夹具中的高级选项里平面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8-06-24):
如图中高级选项---在平面上----沿方向面1、2、3中位移的数值填写,填0mm代表该方向约束。如果填20mm、30mm呢,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

网友A:
20就代表强制变形20mm
0就代表强制变形0mm(相当于固定)

网友B:
帮助文件里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就代表强制变形20mm
0就代表强制变形0mm(相当于固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助文件里有说明

谢谢 我去找找看。之前在上面找到这个位置的说明,但是没有讲具体的设置参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