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钢承重

楼主(2018-06-24):
用工字钢,跨度2m,中间最大挂2吨重的物体,选哪个号工字钢,怎么计算   没学过这个  网上的太多也不知道哪个对

网友A:
允许的变形量是多少?支撑形式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的变形量是多少?支撑形式是怎样的?……

两边为高2M的方管,与横梁用螺栓固定,     这是个起重设备,公司有个手动葫芦给它做个架子,变形量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的变形量是多少?支撑形式是怎样的?……

我在网上了看了半天 说12.6的工字钢可以承重2.3T

网友(点评):
只考虑强度这个尺寸足够了。

网友:
单看表中的数据的话,建议选14或以上的。

原因有两个:
1、市面上的工字钢大都是走下差的,而且偏得比较厉害
2、考虑到冲击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边为高2M的方管,与横梁用螺栓固定,     这是个起重设备,公司有个手动葫芦给它做个架子 ...

做吊梁的话,用H钢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吊梁的话,用H钢好一点吧

H钢用哪个型号的 材质也是Q235-A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H钢用哪个型号的 材质也是Q235-A吗

公司自己做个东西  以前没接触过方管。槽钢、H钢、工字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吊梁的话,用H钢好一点吧

有计算公式吗  下次再碰到也可以自己算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计算公式吗  下次再碰到也可以自己算

国标的就可以了。计算公式就按手册上提供的就ok。直接上有限元比较省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H钢用哪个型号的 材质也是Q235-A吗

工字钢和H型钢都选Q235B.不放心的话,用SW 的simulation 计算下,看看变形多大,可以做到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字钢和H型钢都选Q235B.不放心的话,用SW 的simulation 计算下,看看变形多大,可以做到心里有数。

总得有个型号 才能去分析啊  我是做电子产品结构的,没接触过这些材料

网友:
选择H型钢比较好,H型钢抗弯能力和受力情况比较好。选HW和HN都可以

网友C:
这个可以算出挠度,其中的EI可以通过查型钢表知道,就对相应的选出了你要的工字钢型号

网友:
经验设计为参照,理论计算是根本

网友:
http://www.bzfxw.com/e/search/result/?searchid=196230给你一本书参考

网友D:
不用计算,2吨的电动葫芦能卡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计算,2吨的电动葫芦能卡进即可。

2吨的电动葫芦钩子内径才35mm,最小的H钢它也卡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算出挠度,其中的EI可以通过查型钢表知道,就对相应的选出了你要的工字钢型号

EI是什么 没找到

楼主:
HN 100*60 横跨2米 立柱80*40的矩形钢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EI是什么 没找到

E是弹性模量,这个是和材料有关的,应该通过材料去查。I应该在型钢表里有,是Ix。你这个两边用螺栓固定的话。计算公式应该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