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5CrMo调质后硬度一般都达到HRC多少

楼主(2018-06-25):
如题目所示

网友A:
常用HRC35-40,也可达到HRC40-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HRC35-40,也可达到HRC40-45.

你这不叫调质了,是淬火了

网友:
调制一般都讲HBW的吧

网友:
发一个文件,你参考一下。

网友:
35CrMo调质处理也要看零件的尺寸结构,尺寸太大,芯部达不到调质的要求,重要零件的话,毛坯用锻造。

网友:
学习了,长进了

网友:
25-45HRC都可以啊。

网友(2018-12-06):
35CrMo调质后硬度一般都达到HRC35-39   也可达到HRC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