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变形薄板类零件的加工工艺和装夹方法请教

楼主(2018-06-25):
这是我在学习UG编程的教程中看到的一个案例,材料:铝。视频说的比较模糊。由于经验欠缺,遇到这类零件不知道怎么排工艺。希望大家能提供帮助,说说具体的加工顺序和装夹方式,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就是个普通的先车后铣的工艺吧,铸铝毛坯来之后夹R65的毛坯圆,车端面内孔还有R72.5,正反两面,然后内孔和毛坯定位做R65外圆和各种孔。你这个图纸没什么精度,如果有精度在精加工前做一个时效处理,然后工装的话铝件多放点可调节支撑,降低夹紧力。

网友:
先车削加工内孔和端面槽及厚度尺寸,然后上线切割加工三等分不规则外形

网友B:
机加产品,排工艺首先要看工件数量和你司现有设备,
如月产1万件和月产100件的生产工艺肯定不同,
另数车、数铣、加工中心等现有设备不同加工工艺也肯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普通的先车后铣的工艺吧,铸铝毛坯来之后夹R65的毛坯圆,车端面内孔还有R72.5,正反两面,然后内孔 ...

谢谢你的指导,感觉思路清晰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加产品,排工艺首先要看工件数量和你司现有设备,
如月产1万件和月产100件的生产工艺肯定不同,
另数车 ...

如果只有加工中心呢,100件工艺怎么安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加工中心呢,100件工艺怎么安排。。。

首先要确认材料是什么,
是平板?圆盘?因为放的余量不一样
如平板的话可考虑激光下料毛坯,
如圆棒的话要看下料设备。
不要搞假设,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的产品多了自然就懂了,
也可以参考现在类似产品做工艺

网友:
赞同4楼观点

网友(2018-09-09):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认材料是什么,
是平板?圆盘?因为放的余量不一样
如平板的话可考虑激光下料毛坯,

嗯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认材料是什么,
是平板?圆盘?因为放的余量不一样
如平板的话可考虑激光下料毛坯,

激光下料 16个厚?

网友:
由于题目没说是铸铝还是变形铝合金,外形轮廓也可以考虑挤压铝型材(挤压模具也不贵,略微有点量就可以抵充掉使用加工中心或线切割的费用),车床车沉台,铣床钻床或加工中心钻相应的孔

网友(2018-10-16):
直接去官方网站看,翻什么书,都是十几年前的破玩意炒冷饭。
KUKA,ABB,发那科,松下,安川,国内的埃斯顿,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