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一系列的坐标点来生成三维模型

楼主(2018-06-25):
      最近工作上遇到一个难题,项目是一个大坝的开挖图,图纸里面是一些等高线组成的,里面标注一系列控制点的坐标,现在需要用proe来准确绘制这个三维模型,不知从何入手,主要问题是两个:    1是这个二维图貌似是土木行业的,这个图不知道怎么看。2是通过这些点是怎么生成三维的。
多谢各位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木工工程,水电工程有专门的三维软件,而从机械到土建成功跨专业的只有CATIAv5,pro/e之流绝无此可能,光建立的数据就足够撑死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工程,水电工程有专门的三维软件,而从机械到土建成功跨专业的只有CATIAv5,pro/e之流绝无此可能,光建 ...

但是客户给我这边的,他说就是用PROE画的哦,格式是OBJ

网友:
曲线命令直接画呗,或者样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