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精度检验表中项目意思不懂,求解释

楼主(2018-06-25):
如下图,其中,XZ、YZ、XY垂直度中A、B、C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三个值。
                  Y轴正平尺和Y轴侧平尺,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打个酱油

网友A(2018-10-26):
Y轴正平尺和Y轴侧平尺,这个说的应该是Y轴直线度 只是分开说了 看图A B   垂直度 A是误差 B/C没搞懂 研究下 知道了在回复  顺便问一下这是在哪看的标准 或是你们公司给什么机床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轴正平尺和Y轴侧平尺,这个说的应该是Y轴直线度 只是分开说了 看图A B   垂直度 A是误差 B/C没搞懂 研究 ...

给龙门铣床检验的,是简单的xyz三坐标机床